有些关于遥控设备的问题想求教各位大大!!

楼主(2005-01-31):
想玩直机,但听说不好学。想先买个塞斯纳180练手。以后再买直机。遥控设备(主要是发射机)想能能通用和一步到位(能玩3D直机)有些问题想求教各位大大:
是不是直机用的和固机用的不一样呀?
FF6H Super 六通道四舵机/直机用能用在固定翼上吗?JR MAX66ADT通用版呢?
一台(六通)发射机能否配备多个接收机(不同时使用).我想用一台发射机+两台接收机(分别用于固定翼和3D直机)
菜鸟不懂,还请大大们多多指点.先谢了!

网友:
我在你上面的帖子里面回了一个

我很匪夷的是:你为什么好2个接收机?

1个接收机换来换去用不就可以了嘛?

楼主:
听大大一席话,茅塞顿开。又可以节约不少银子了。

[ Last edited by 淫民万税 on 2005-1-31 at 19:08 ]

楼主:
淫民万税  在 2005-1-31 05:23 PM 发表:

想玩直机,但听说不好学。想先买个塞斯纳180练手。以后再买直机。遥控设备(主要是发射机)想能能通用和一步到位(能玩3D直机)有些问题想求教各位大大:
是不是直机用的和固机用的不一样呀?
FF6H Super 六通道 ...

多问一句:直机的CCPM制式对遥控器有无特殊要求?和塞斯纳180对设备的要求有无冲突呀?
以塞斯纳180-15级油机兼顾以后玩直机(亚拓450或翼手龙50)我该配什么遥控设备好(性价比和可玩性方面)?多谢大大们了!

网友:
你主要就是想知道 哪款遥控器最合适自己

因国人一般用futaba和jr的比较多,因此比较适合你的就是ff6h max6Adt

以及一步到位的ff9 9X,这4款的性价比都是很优秀的,可根据自己的经济

状况作出选择:)

我看你对FF6h情有独钟,仔细看了一下你的需求,的确也比较合适你。

网友:
听说max66adt的遥控距离越用越短?
是吗?

网友:
acer  在 2005-1-31 20:46 发表:

听说max66adt的遥控距离越用越短?
是吗?

没听说过是不是用的时间长以后,电池供续能力不足了?

网友:
180飞机随便一个3通遥控器都可以玩,这个飞机确实很休闲。直机如果你很在意3D,就不要选6通的遥控器,如果像我一样随便飞飞的话,6通的够了。

网友:
下面是jr遥控设备介绍的一段文字:(摘自论坛-jr遥控设备专区-jr遥控设备介绍(空模篇))
JR XP/MAX 6系
这个系列的产品是JR推出的中级电脑遥控,使用起来虽然不是很方便,但是它至少代表了JR在6CH遥控上的经典产品.XP/MAX 6系产品说白了就是姊妹产品,它们从外形到核心变化都不是很大,而6CH对于HELI似乎不够用,但是JR还是给MAX66装了CCPM等HELI功能,对于初级的HELI是足够了的.XP/MAX 6CH系列产品历史可以说也不短了,但是JR在前年推出了这个系列的最终产品:MAX66IIADT后,这个系列基本上成为了历史.虽然对这个系列的评价不是很多,但是JR6CH的产品是其它厂家不能与其抗衡的,比起FUTABA FF6,JR在这个系列要全面的多,实用的多.当然这个系列在保留JR的优秀手感及其使用了FM/SPCM发射模式(注:JR SPCM模式比PCM1024模式反映快)和MAX66II系列的高级649接收机外,却保留了和MAX系列一样的缺陷,距离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XP/MAX系列代表了JR的一段历史
下图为JR MAX66II

上文说“却保留了和MAX系列一样的缺陷,距离问题”

网友:
只玩电动的话,4通的都够用,油动的至少6通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