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止推轴承的问题。

楼主(2005-02-01):
雷虎50v2的旋翼头组件中止推轴承说明书标注两边孔径不一样,但是我用尺量感觉是一样的,如何判断哪一边孔径小? 如果装反了有什么影响?

网友A:
这个地方我还真没注意到~~装的时候也没感到,止推轴承大小不一样~~

网友B:
内径不一样的,仔细看看,否则你的轴承起不到止推的作用,很快就完蛋了,而且不平衡

网友C:
只要将他们都穿到横轴上,就明显看到一个松一个紧,很容易分辨的!!!

网友D:
不能装反啊!

网友A:
孔大的向里面还是孔小的向里面啊?

网友C:
孔大的向里面,孔小的向外!!!

网友E:
里大外小 大桨 尾桨都是这样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