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外转子无刷电机的功率有多大

楼主(2005-02-01):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外转子无刷
电机
的功率有多大,先谢了!
http://www.gsmodels.com/productsshow.php?sort2=16
型号 电压(V) 电流(A) (RPM/V) 瞬间电流(A/S) 尺寸(mm) 重量(g) 效率(%)
C35-36-06 6-15 12-22 1250 30/60 Φ35X36 104 80

网友A:
最大15*22*0.8,一般3颗锂电下11*15*0.8

网友B:
应该可以达到120W以上的功率。
但这个级别的马达使用在100W以内比较合适,根据自己需要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