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直接接电脑的无线摄像头!

楼主(2005-02-01):
不知道有没有啊?
想
航拍
,但是接电视机太麻烦,如果可以通过USB接电脑就方便多了!

网友A:
呵呵 还没找到?

网友B:
应该是有的

网友C:
元帅有指示,应该会有的!
用这个搞航拍?摄像头?那么出去飞不就把手提电脑带上?......也行

楼主:
是啊,就用笔记本电脑就可以监控图像,还可以编辑,总比带个电视机方便吧!

网友D:
无线设想头射完都是AV信号,好象没有能直接转成数字的,除非你设想头接收端再接个数码摄象机,把AV变成电脑可以识别的信号,普通的卡带试的DV需要电脑有视频采集卡,通过1394DV接口进电脑,或者高级的数码摄相机是DVD的(如松下的VDR-70GS),或者全闪存存储介质的(三星的VP-M110S),就可以直接通过USB复制粘贴到电脑里了!反正摄象头无线的USB的估计不太可能有吧,即使有价格也一定嗷嗷贵啊!等待时代的发展啊,共产主义到来了,拿啥都不要钱~~~~

楼主:
看到网上有卖的880元。

网友A:
我在qq上不是给你发usb无线的介绍了麽?想找便宜的?

网友B:
USB接收,真的有卖的,相信我没错的!^_^

网友D:
真的有USB的啊??我靠,那可真的太爽了,直接接电脑上就搞定了,传输质量如何啊?效果好吗?发个网址给我,咱也看看价格!

网友E:
usb2.0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