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怎样改才能加大380电机的扭力

楼主(2005-02-02):
请教各位前辈  我是一个新手 我有一个380的电机 我想加强电机的扭力但不知道该如何改,麻烦请知道的前辈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1:调马达进角,不过需要测量仪器和经验的
2:是什么品牌的380马达?

[ Last edited by wzh on 2005-2-2 at 10:45 ]

网友:
你是想增加推力还是想提高转速?

楼主:
如果我想从新绕铜线  线是是不是越粗越好

网友:
线粗了圈数少了,会提高转速.
想加大扭力就要换更强的磁铁或增加转子绕组数.

网友:
转速  在 2005-2-2 12:57 PM 发表:

线粗了圈数少了,会提高转速.
想加大扭力就要换更强的磁铁或增加转子绕组数.

T数加多,用细线。
找磁钢,也可以加大扭矩

网友:
我从电吹风上拆下一个380电机,转子上有5组线圈,线很细圈数很多,可为什么安在直机上那么没劲呢?按楼上说这电机应该扭力很大的呀

网友:
5级转子,就是加大扭力,但这种电机多半转速太低。用在直机上不要扭力主要是转速要高。

网友:
天才  在 2005-2-3 12:20 PM 发表:

5级转子,就是加大扭力,但这种电机多半转速太低。用在直机上不要扭力主要是转速要高。

那我就不明白了,什么情况下需要大扭力?
直机的桨重量大半径长,大扭力不正合适么?固定翼的桨小惯性也小,不正需要高转速么?
我都糊涂了,高手说一下吧

网友:
普通铁氧电机很便宜,自己做划不来,质量也没有专业厂商做的好.

网友:
仅供参考:
扭力X转速=输出功率=输入功率X效率
输入功率=(转动时电机两极的)电压X电流
所以扭力和转速都要考虑看输出功率够不够用。
从电机的数据表上看,电机的输出功率最大点是:
电流处于空载和堵转的平均值时,这时效率不是最高的。
效率最高点时的电流要小于输出功率最大时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