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镍氢或者镍镉电池组并联,产生大电流的方案有哪些缺陷?

楼主(2005-02-02):
请教大电流放电问题:
1:持续30A放电的电池组不好买到,如果改为用2个kan 1050mah 8.4V的镍氢电池组来承担,是否有危险?
2:如果用3个kan 1050mah 8.4V的镍氢电池组来承担,可以轻松达到30A放电,是否有危险?
3:就是不知3个kan 1050mah 8.4V的镍氢电池并联,会存在怎样的问题和危险?

网友:
买3600mAh的镍镉或者镍氢不就行了,很好买,40元左右一节

网友:
wzh  在 2005-2-2 11:31 AM 发表:

请教大电流放电问题:
1:持续30A放电的电池组不好买到,如果改为用2个kan 1050mah 8.4V的镍氢电池组来承担,是否有危险?
2:如果用3个kan 1050mah 8.4V的镍氢电池组来承担,可以轻松达到30A放电,是否有危险?
3:就是 ...

   根据物理知识,是可以的!jiushi重量太重了!
具体模型上还要做个实验看看.

楼主:
1:3600mAh的镍镉或者镍氢要达到30A的放电,不是很容易的.你说得电池是哪种?
2:kan 1050mah 8.4V 10A放电很容易的,但三组并联的特征就不知道了,没有试验过.

网友:
wzh  在 2005-2-2 12:48 PM 发表:

1:3600mAh的镍镉或者镍氢要达到30A的放电,不是很容易的.你说得电池是哪种?
2:kan 1050mah 8.4V 10A放电很容易的,但三组并联的特征就不知道了,没有试验过.

3600mA的超霸,镍镉轻易可以10C以上放电,难道30A电流都没有,那还有人玩电车?????

网友:
可以.就是太重.

楼主:
3600mA的超霸,多少银子?

楼主:
1:3个kan 8.4V 1050mah的重量是450克, 很重吗? 价格是195RMB
2:GP 3600mah 8.4V 多重? 价格多少?

网友:
KAN SC3000或3300、GP3300、CTJ 松下3000都可以轻松达到你的要求。30A放电对于SC电池来说太轻松啦。

网友:
wzh  在 2005-2-2 03:46 PM 发表:

1:3个kan 8.4V 1050mah的重量是450克, 很重吗? 价格是195RMB
2:GP 3600mah 8.4V 多重? 价格多少?

单体重量58(松下)-62克(GP)。KAN的价格应该低过3*1050

网友:
镍铬的可以,镍氢的可能差也不多,锂电么,不行绝对满足不了!

楼主:
1:但是3个kan 1050 8.4V可以组合用在550大飞机上,也可以分开用在380 400小飞机上呀,灵活.
2:KAN SC3000或3300、GP3300、CTJ 松下3000 只能用在550大飞机上了

网友:
deepsea97  在 2005-2-2 01:35 PM 发表:

3600mA的超霸,镍镉轻易可以10C以上放电,难道30A电流都没有,那还有人玩电车?????

好像一节是四十元

网友:
2800MAH的NI-MH电池11C放电就可以有30A了400克左右.动力电池有的啊.才100元不到(8.4V的)飞540(550)马达组的飞机多好(像塞斯纳180),还有那天那个大玩具也是,带四组370马达组.停好的
至于并联那是不正确的,同厂家的电池可以串联但不能并联,锂电池可以!
比较好的10放电的2200MAH锂电池的重量就比较轻!3000MAH的就更不错,问题是外形比较大!

楼主:
沧狼  在 2005-2-2 08:49 PM 发表:

2800MAH的NI-MH电池11C放电就可以有30A了400克左右.动力电池有的啊.才100元不到(8.4V的)飞540(550)马达组的飞机多好(像塞斯纳180),还有那天那个大玩具也是,带四组370马达组.停好的
至于并联那是不正确的,同厂家的 ...

为何镍氢和镍镉电池组不能并联?

楼主:
沧狼  在 2005-2-2 08:49 PM 发表:

2800MAH的NI-MH电池11C放电就可以有30A了400克左右.动力电池有的啊.才100元不到(8.4V的)飞540(550)马达组的飞机多好(像塞斯纳180),还有那天那个大玩具也是,带四组370马达组.停好的
至于并联那是不正确的,同厂家的 ...

"2800MAH的NI-MH电池11C放电 " 哪里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