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舵机的使用

楼主(2005-02-02):
打算在450上使用3107,不过不知道尾舵应该使用啥
舵机
,那位指点一下。
谢谢先

网友A:
也用3107,或者用3108都行。

楼主:
3108的重量比较轻吗?

楼主:
realcool
在 2005-2-3 07:16 PM 发表:
21g
哪岂不是.....
那位有更好的推荐

网友B:
3108,3107都是微型舵机,3108比3107还轻
3107我称过9克左右~~~

网友A:
注意3108不能用,因为它的螺丝孔跟450X的孔不配.

楼主:
那位接着推荐一下尾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