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出个注意!~

楼主(2005-02-02):
我现在手头有一套从ESKY上弄下来的遥控设备一套。ELE的小旋风有刷版套装一套,3个
舵机
,7。2V 1000AMH的
电池
,15A的电调,减速组,280级和380级马达个一个,一根直驱和一根1047浆,小旋风板材2套(一套没装,一套组装好了的)但因为是我个初学者,对模型飞机一点经验都没,在家调试了很多次,每次出门都没能成功飞行,浆都摔断了4根了,还把减速组上的齿轮摔碎了。以前就买过一套象火鸟403那样的飞机,结果没能飞上天就摔烂了。加上小旋风不是很适合我这样的初学者。对我这样的入门者真是莫大的打击。我想大家帮我出个注意,帮我配置出一架简单容易上手的飞机。

网友A:
出个馊主意,把小旋风的各个舵面裁小,重心向后移,就不会那么贼了。另外飞得高高地,就算头向下也有反应时间。

网友B:
再花些钱,买翼龙吧,摔了也没事,值

网友C:
先买一个G2模拟器练习好基本飞行技能,不用白摔那么多东西了

网友D:
天啊,用小旋风入门,是哪个JS出的主意?找他算帐去

网友E:
我也是一样,摔了2个飞机还没有把小旋风飞起来,舵面太灵敏了。
后来把舵面减小一半,就顺利飞起来了。
还有飞的时候,最好用手仍出去
还有就是用透明胶把飞机补强。

网友F:
用小旋风做入门机?太难了吧.应该下载个模拟器,练好了飞火鸟403.
之后再飞小旋风.
模拟器的网站是:
www.gxmodel.com.

网友G:
再花些钱,买翼龙吧,摔了也没事,值
先买一个G2模拟器练习好基本飞行技能,不用白摔那么多东西了
手头有的先放在一边吧,以后能用的不会浪费的。上面两位说的都很对。

网友D:
同意!想玩模拟器或者翼龙,最好先上模拟器,再上翼龙

楼主:
有个朋友建议我玩飞翼,大家认为这样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