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JABO锁尾有问题……

楼主(2005-02-02):
JABO主马达坏了,换上商城散件套装中的AKE12V锂电专用主马达和尾马达,发现锁尾有问题,微调已经调尽了,尾马达的转速还是太快,在空中不修正的话飞机呈顺时针自转。

需要说明的是:1、虽然换了那个AKE12v马达,但我还是用原装的电(8.4V),手上没有12V的锂电。2、换过几种尾马达(包括原装的),效果也差不多一样,转速过快。

请帮忙解决。

网友:
fatfeng  在 2005-2-2 11:06 PM 发表:

JABO主马达坏了,换上商城散件套装中的AKE12V锂电专用主马达和尾马达,发现锁尾有问题,微调已经调尽了,尾马达的转速还是太快,在空中不修正的话飞机呈顺时针自转。

需要说明的是:1、虽然换了那个AKE12v马达 ...

调一下陀螺的中立点就行啦。

网友:
JABO的陀螺是可以调的啊???????????!!!!!!!!!!!能告诉我怎么调吗?我打开4合一的盖子,看到有两个可以调的元件,都是管什么的啊?

网友:
njhn  在 2005-2-2 11:32 PM 发表:

JABO的陀螺是可以调的啊???????????!!!!!!!!!!!能告诉我怎么调吗?我打开4合一的盖子,看到有两个可以调的元件,都是管什么的啊?

一个是中立点,一个是感度。具体得试过才知道。

楼主:
兄弟,千万别调啊!!!JABO的四合1板里没有可调的地方,那两个并不是中立点和感度,是有关无线电的元件,调了以后你就遥控不了啦!!!

还有其他同好给点意见吗?帮我解决一下吧。

网友:
可以试着给尾电机串联二极管,减小工作电压,串一个分压0.7V

网友:
有可能是4in1板上的陀螺仪中立点漂移导致的

网友:
还有可以试一下,想把发射机的尾舵微调调到最右,然后再给飞机通电,让飞机中立点确认后,再把微调调回中间,看看有没改善。

网友:
我支持6楼朋友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