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折载孔里怎么办

楼主(2005-02-03):
昨天攻丝丝锥弄折了,我也没使多大劲呀,怎么处理呀,

网友A:
如果孔外有残留部分比较多的,加点机油反拧
用錾子剔除
用特殊工具 是一种可以插进排屑孔的起子
用电火花机床打!
总之就是很麻烦就对了,呵呵
[ Last edited by pinguo on 2005-2-3 at 08:37 ]

网友B:
如果是通孔用线切割最好。

网友C:
如果断的锥头还长,加点油给丝锥再加热工件,用钳子迅速反拧

楼主:
看样得从新加工了

网友D(2005-06-10):
有一种丝锥起出器,外径与丝锥相同,一头有几个爪子,另一头与丝锥柄相同,强度很高,顶着断丝锥反转,很容易解决.
还有一种断螺栓取出器,一套几支,有锥形反螺纹,只要在断螺栓中心打孔,就可退出断螺栓

网友E(2012-04-23):
厉害高速挖坟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