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olo fun flybar--less

楼主(2005-02-03):
我的piccolo fun几经改造,已经很好飞了,但依然是fix pitch的,性能、动力效能都未能根本达到提升,因此,最近花了几天改造了这台小电直,采用ccpm控制方式、无平衡叶片旋翼头,经过调试,机机很好飞,特别是灵敏度,非常灵活
具体改造如下:
首先要用电路板材料做一套侧板、
舵机
架等
其次重新做过倾斜盘档柱,如果不改也可以,控制方式是swsh 3e,但舵机不好放
接着,把侧板用螺钉固定到机体上,舵机架量好位置后也用胶水粘好
安装舵机,调整舵角
主轴延长轴和夹头都用Esky3D的配件,把上端滑柱切除
由于倾斜盘直接控制桨夹角度,因此,为了实现上倾斜盘和主轴连动,还要做一个连动锁键
组装起来,两连杆长度要细致调整到同样长度
机子动作太灵敏了,微小的舵量都回产生很大的动作,所以swsh 1和2的动作幅度设定为10%左右(要知道,这个调整花了2个小时)
由于还在调整阶段,因此不设定3D模式,具体设定是:螺距0---7度,陀螺是PG03设定根轴,侧飞和前后动作量10%,按此设定,机机很好飞,但动作依然过于灵敏,尾巴锁不好,如果换了GY240效果会更好,由于没人帮拍摄,只好拍张飞行后的照片,飞行照片过几天上传
下面是一些体会,使用这种旋翼头,调整很重要,调好后,机子的可控性是很好的,更多调整待总结后再说吧

网友A:
强啊,这个比喻太准确了,飞达的性能的确就是这样

网友B:
改一下蛮费神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