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怎样根据无刷马达的KV值计算推力?

楼主(2005-02-03):
华迈网站上无刷马达产品目录里只有KV值,怎样根据这个KV值,计算配某种尺寸的螺旋桨后(假设是直驱的情况),马达产生的推力? GS模型的无刷马达也是这样的参数.

网友:
第一步,电压*KV值,得到电机的转速;第二步,确定电池的电压;第三步,查桨的参数,可知道在该转速下的拉力(或推力)。如果是用减速组,转速时算上减速比就可以了。
这样说明白了吗?

楼主:
请问"第三步,查桨的参数"在那里可以查到? 电机的转速是不带桨情况的.

网友A:
hbhero  在 2005-2-3 17:32 发表:

第一步,电压*KV值,得到电机的转速;第二步,确定电池的电压;第三步,查桨的参数,可知道在该转速下的拉力(或推力)。如果是用减速组,转速时算上减速比就可以了。
这样说明白了吗?

kv值标的到底是空载转速还是负载转速?——我一直以为是空载转速。电机带桨后转速达不到空载转速吧?请老大们再给讲讲。

楼主:
刚才问华迈的销售人员,他们有无刷马达和各种桨匹配使用时的转速测试结果,但未公布.

网友(2005-12-31):
引用 网友A:

kv值标的到底是空载转速还是负载转速?——我一直以为是空载转速。电机带桨后转速达不到空载转速吧?请老大们再给讲讲。

同问请指教。

网友:
计算出螺旋桨转数后即可大概计算出拉力
螺旋浆拉力计算公式
http://planemodel.51.net/

网友:
算转速要乘以系数的,一般0.6~0.8吧。

电压是端电压,不是开路电压,一般镍氢0.9~1V左右,锂电3.3~3.5V的样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kv值标的到底是空载转速还是负载转速?——我一直以为是空载转速。电机带桨后转速达不到空载转速吧?请老大们再给讲讲。

电机的KV值就是指电机的空载每V下的转数,只是个参考值,不同的电机带上不同的浆会有不同的表现力,会产生不同的转数,与电机的功率和浆配的合理与否有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