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无刷的接法

楼主(2005-02-03):
今天收到850套装,不知道怎么接,问ele用法,到现在也没有回信息。这里请教用过的朋友
1 马达和电调之间如何接?好象没有接口,是用焊的吗?线的颜色顺序是怎样的?
2 上面的跳线是不是盖子盖上就是7.4V,取下盖子就是11.2V?
3 电池他给T头的,现在连充电都不能充?
4 电调上接电源的接头也需要自己焊?

最郁闷的是马达上到处都是看起来是划痕,好象马达是旧的。请问买过的朋友:你们的马达看起来是旧的还是新的?

网友:
1、你可以焊在一起,也可以用专门的接头(15元/套) 颜色无所谓,需要反转交换任意两根线的位置
2、没用过,不知道
3、可以自己更换插头,要注意不要短路!
4、一般来说是要自己焊的

楼主:
谢谢。
请问你说的“也可以用专门的接头(15元/套) ”是不是香蕉头?马达上有香蕉头,是不是要把母头焊到电调上?应该必须焊吧?
对了母头上旁边有个孔,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
alanliou  在 2005-2-3 18:41 发表:

今天收到850套装,不知道怎么接,问ele用法,到现在也没有回信息。这里请教用过的朋友
1 马达和电调之间如何接?好象没有接口,是用焊的吗?线的颜色顺序是怎样的?
2 上面的跳线是不是盖子盖上就是7.4V,取下盖 ...

1、直接焊在一起可以,但不方便,最好用专用的香蕉插头对接。线序无所谓,要想改变旋转方向,只要任意将两根线对调就可以了。

2、如果是17p电调,插上插针用7。4v,拔下来用11.1v。

网友:
补充一点:香蕉插头母头接电调,接好线后用热缩管裹住,避免相互接触发生短路。电机用公头。

网友:
alanliou  在 2005-2-3 21:06 发表:

谢谢。
请问你说的“也可以用专门的接头(15元/套) ”是不是香蕉头?马达上有香蕉头,是不是要把母头焊到电调上?应该必须焊吧?
对了母头上旁边有个孔,是做什么用的呢?

那个孔我一般是伸烙铁头进去,用来融化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