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这个设备啊?

楼主(2005-02-03):
JR的老设备,型号为NET-J128F,设备挺复杂的,有曲线控制,并且可换高频头,不知道是几通的,哪有说明书?

网友:
mymodel  在 2005-2-3 09:04 PM 发表:

JR的老设备,型号为NET-J128F,设备挺复杂的,有曲线控制,并且可换高频头,不知道是几通的,哪有说明书?

俺手里就有收藏啊!
一台NET-J128F---固定翼版(72.080M)
一台NET-J128H ---直升机版(72.080M)
高频头尺寸与现在的3810、9X通用。
两种设备都是8通道的。
J128F的说明书找不到了,但J128H的说明书保存完好,是英文的。
这两种设备在80年代初是JR的顶级品
面板是真正的铝合金型材极化处理,拿在手里感觉很沉哦!
不开天线,拉距离可达100米!
现在状况依然完好......只是年代久远,被人们忘记啦!

楼主:
是吗?不过这台上面的高频头是27.145的,而且没有接收机,我准备自制一个试试,还有请问,我看这款遥控器不象是单纯的PPM格式,不知是不是?另外能不能麻烦lxd1954兄介绍一下上面的按钮和开关的功能?

网友:
这机器就是PPM的。
27.145M的我曾遇到过失控现象,手里还存有一个这样的原装高频头,一般不用。
72.080M的就非常好!
原装接收机除了CD4015,全部是分立元件,个头较大,接收机由两部分组成,高频做成独立的插拔模块,便于更换不同频率的高频头,重量为60克。

面板上开关较多,各种功能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各种功能的设定、调整、包括曲线、舵机行程范围、联动等都可在后盖板内调整。告诉你一个简单办法:找一个同频8通接收机,插上8个舵机,通电,扳动发射机操纵杆、开关、按钮,观察舵机动作,然后打开后盖板,挨个拨动功能设定开关,再相应调动微调旋钮,看看舵机运动情况......因功能较多,可能记不住,用笔做下纪录,这样折腾一会儿就全明白啦!

其实,好多功能一般用不上,例如:J-128F(固定翼版)可遥控螺旋桨桨距,但现在有谁遥控桨距啊?机器上部有几个按钮,是花式飞行动作按钮,可在后盖板内事先设定调整和编排,挺好玩儿的。飞起来后,把机机放高点,这时按下某一按钮,飞机会飞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别人一定会以为你是一个高手中的高手......

需要说明的是:128F不具备油门(桨距)---方向舵混控(上下跟轴)功能。所以说是固定翼专用的设备。当然,飞小电直没问题,如果用锁尾陀螺,也能飞油直......

网友:
贴几张图片,供你参考......

哎,上不了图啊.....

网友:
图片服务器今天上午点就可以恢复

网友:
哎,小日本的货就是耐用.

楼主:
谢谢lxd1954兄啦,要能上点图,特别是接收机的,那就万分感谢啦.

网友:
图来啦!

这是我另一台JR发射机NET-J128H(直升机版)的说明书。那个旋钮是专门调整混控(上下跟轴)量的......

这就是128F(固定翼版)的发射机,面板是特制的铝合金型材......

看看型号在这里......

顶部边上的几个按钮,就是花式飞行按钮,那个大旋钮,是控制螺旋桨桨距的......

后盖板,所有功能设定、调整都在这里哦......

高频头可以拔下来,20多年前的高频头,能和现在的3810、9X通用啊!盖板全用铝合金制造,机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看看配套的接收机......

接收机的高频头也能拔下来,便于更换其他频率的。以前都是发射、接收高频头成对出售,如今变成了直接拔晶体......

看看接收机内部,都是分立元件哦.......

再贴张近点的图,接收机晶体也能插拔......

打开发射机后盖,看看内部结构......

这是我收藏了20多年的JR设备,接收机、舵机都是原配的啊(舵机线都更换了)!时至今日,性能仍然极佳......

俺手里还保存有27.145M的JR发射机高频头。高频头的电路图俺也有,接收机电路图也有,都是从前整理出的草图,你需要的话,留个言,抽空我贴上来......

lxd1954

网友:
介绍的好详细

楼主:
太好了,收藏了先,仔细看我这部和你的有些区别,一个是在顶板右边,在型号的旁边,你的是一个按钮和一个旋钮,而我的是二个按钮没有旋钮,还有一个是在表头的左边,你的比我这台多了一个开关和一个好象是指示灯吧.内部差不多一样,不过你的这台多了二样东西,一个是黄色包的在左上方的,还有是在右下方的,也有一块黄色贴在上面的,看来你这部比我这部要功能多一点.但是型号是一模一样的,有点纳闷,有高频头和接收机的图纸,那真是太好了,还麻烦lxd1954兄,贴上来,小弟先谢啦!

网友(2005-06-25):
谁能把j128h的说明书贴上来啊。要么能发给我吗?paton029072@sina.com。小弟急用

网友:
请问电池是几伏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