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F6倒飞能行吗?

楼主(2005-02-03):
用FF6倒飞能行吗?

网友A:
好象没人这样做过吧!

网友B:
我看过用FF6拉筋斗的!没看过有用FF6倒飞的!

网友C:
怎么会不行呢?FF6的IDLEUP是可以编辑的,就能飞任何的动作,只是只有一组,不方便而已,倒飞都不能,还要它干吗?4VF才300多元!

网友:
可以的,只是其曲线只有3点,不是太好调整而已

网友C:
FF6是5点的吧?

网友B:
FF9才是5点的!

网友D:
FF6要是S版的才可到飞,不是S版的惰性油门只可到50%。注意!

网友E:
FF6功能太少了。

网友F:
FF6倒飞是可以的,点数为3点,只有一组曲线

网友D:
不只一组曲线,我已经找到两组了。还有两组可能是被屏蔽了,可以设定但没什么用,也可能我还没找到它的正常用途。
(这些功能在我的FF6XHs上有,不带s无此功能。)

网友G:
可以倒飞~但是方向是反的~调整起来不方便

网友H:
请问高手,FF6中PI-N,PI-I,PI-H是什么设置?设置后舵机没什么反映啊????

网友I(2005-04-09):
我得是RD6000SPORT能倒飞吗?

网友J(2005-05-29):
RD6000super5点曲线,完全可以倒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