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JABO4合一面版的问题

楼主(2005-02-04):
用过JABO标准版的一定看到4合一面版上的两个可调整的电子元件了,请问一下高手,能不能告诉我那两个元件都管什么的啊?是不是可以调节陀螺仪的灵敏度和尾电机的中立点的啊?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哪位高手能说明一下吗? 先谢过!

网友:
刚刚看到这个帖子里的内容: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1824

网友:
此二元件是中周,不可随便调节,当心接收机无法工作。

网友:
 njhn  在 2005-2-4 12:37 AM 发表:

用过JABO标准版的一定看到4合一面版上的两个可调整的电子元件了,请问一下高手,能不能告诉我那两个元件都管什么的啊?是不是可以调节陀螺仪的灵敏度和尾电机的中立点的啊?

里面没有东西能动了,都定死了。

网友:
dfly  在 2005-2-4 08:47 AM 发表:

此二元件是中周,不可随便调节,当心接收机无法工作。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高手!

网友:
玩无线电的朋友们都知道:像电阻电容三级管之类的好办,最不容易自制、也最难调的就是像中周和线圈一类的电感器件了,千万别动!

网友:
无可调节部件,搞不懂他放着作甚么

楼主:
恩,我已经放弃调整那两个东西了,搞坏就不能飞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