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05-02-04):
电机在空中时断时续。是电调的问题还是干扰的问题。遥控器是4YF 40.665兆的,接受机是飞高的, 许建伟的电调

网友:
lanxihe  在 2005-2-4 13:26 发表:

电机在空中时断时续。是电调的问题还是干扰的问题。遥控器是4YF 40.665兆的,接受机是飞高的, 许建伟的电调

平飞还是做动作
电池电压不稳定、接插件接触不良、电调问题、电机问题
干扰不好判断

网友:
可以用排除法试试看,电调可能性大

网友:
要是干扰,舵机也会跳舵

网友:
应该是电调问题,换个GWS的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