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整遥控器遥控杆动作与G2的虚拟遥控杆完全同步?

楼主(2005-02-04):
请问:什么是X轴Y轴Z轴Z旋转滑块等等?与遥控杆各运动方向是怎样的对应规则?如何调整遥控器遥控杆动作与G2的虚拟遥控杆完全同步?
谢谢!

网友:
hi51mx  在 2005-2-4 01:48 PM 发表:

请问:什么是X轴Y轴Z轴Z旋转滑块等等?与遥控杆各运动方向是怎样的对应规则?如何调整遥控器遥控杆动作与G2的虚拟遥控杆完全同步?
谢谢!

你指的 完全同步 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你的意思是说手怎么动,G2的面板就怎么指示对嘛?

楼主:
szc  在 2005-2-4 03:25 PM 发表:

你的意思是说手怎么动,G2的面板就怎么指示对嘛?

对。我的遥控器遥控杆副翼对应的是G2上的油门,油门对应的是G2上的方向舵;方向舵对应的是G2上的副翼;只有升降舵是一致的。曾经试着改过PPJOY中Z轴Z旋转的顺序等等,但由于不清楚XYZ轴Z旋转滑块等到底是何含义,所以很混乱,不知从何调起。请教了!

网友:
简单来说就是上下左右 和回中

网友:
知道你对我回答不满意,就是把控器模拟成带遥控杆地手柄了

楼主:
realcool  在 2005-2-4 07:22 PM 发表:

知道你对我回答不满意,就是把控器模拟成带遥控杆地手柄了

???

网友:
我教你设置

楼主: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
嗯嗯,行了吗?

楼主:
不行。跟以前一样。但操控稳定性高了。试用MODE4时,左边与虚拟杆同步了,右边还一样。左边虽同步,但RUDE方向杆仍会引起虚拟副翼杆的反应。

网友:
老大,你那个是音频线连接还是...G2加密狗还是......

楼主:
音频线,JR3810,XP操作系统,虚拟光驱,已装第1、5光盘,JOY设置完全照模型屋高昕朋友的方法,在FMS中没有任何问题,几乎一装上就映射正确,而在G2里,无论如何变换各轴顺序,总是遥控器方向舵对映虚拟副翼反映,即使有时调整到表面动作一致也一样。我单轴单轴试,第一个x轴就不对,正像上面说的:遥控器方向舵对映虚拟副翼反映。如果将第一轴X轴换Y轴,确实变成了Y轴动作和映射反映,但不是方向舵的映射反映(当然不是),我再试下X轴变Z轴(也就是原来Z轴使G2油门有反映的轴)、Z旋转轴,好像没有反应。如果试用别的名称的轴,比如实名rudder,throttle轴,好像也没有映射反映,但我都不能肯定(因为G2打开后10次会有4次没有反应,刷新PPJOY、或再次导入smart文件或其他不知什么原因又有反映了)。总之挺摸不着北。
说的详细点,以避免浪费好心帮助我的人的时间,并再次对szc朋友连着几天占用个人时间热心解决此问题表示感谢。也谢谢其他热心朋友。

网友:
szc  在 2005-2-4 11:24 PM 发表:

我教你设置

多谢!!!

网友:
好帖,已经会了。。。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hi51mx  在 2005-2-7 08:12 AM 发表:

音频线,JR3810,XP操作系统,虚拟光驱,已装第1、5光盘,JOY设置完全照模型屋高昕朋友的方法,在FMS中没有任何问题,几乎一装上就映射正确,而在G2里,无论如何变换各轴顺序,总是遥控器方向舵对映虚拟副翼反映, ...

您试试看这样行不行,还有,您是否忽略了高忻的“如何在RealFlight G2中使用PPJOY”这个文章?下面你参考一下(此段话摘自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D2%F4%C6%B5%CF%DF,不过我提醒您一下,就是一定要首先在G2里面设置成Mode 1显示方式再来设置映射,因为只有mode 1才是对应我们的“亚洲手”。):
安装完PPJoy后,打开系统控制面板里面的"Parallel Port Joysticks"配置工具,

添加一个虚拟控制杆,修改它的映射表,把轴数设为4轴,功能分别为:X轴、Y轴、

油门(Throttle)、方向舵(Rudder),分别对应PPM的Analog 0~3通道
参考这个设置:http://www.gxmodel.com/Article_S ... 0&ArticlePage=2

完成后,运行PPJoy程序组里面的PPJoyDll,DLL Type选择"Smartpropo

winmm.dll",按"Load .dll"找到原来FMS使用的winmm.dll文件,这样就能把音频线

信号转为游戏杆控制信号了(注意,这个程序在使用过程中是不能够关闭的)

再到系统控制面板对虚拟游戏杆进行校准,这个时候你就有了一个能用遥控器控制的虚拟遥杆了,和荒野村夫的 usb模拟游戏杆的原理是一样的,同样你可以用你的遥控器来玩飞车啊,i-2什么的游戏。

正常以后打开G2,设置好游戏杆的类型、映射,再校准一次就行了。

楼主:
非常感谢!我试一下。

楼主:
成功!!
但我改了映射表顺序,依次为:rudder、Y轴、X轴、Throttle。这样终于对应上了!!
右手上下油门,左右副翼,左手上下升降,左右方向。原来也试过4轴映射,可没调出来。

但跳的厉害,一个行程里,变化几个周期,搞不好油门由最大跳到最小,映射校正多次也不行。

网友:
老大,恭喜你迈出了一大步了,这下就看看你的音频线要选择质量好的了
不过用音频线我看很多人都说会跳的,今年缩小抖动就可以玩了,恭喜恭喜

网友(2005-03-13):
hi51mx  在 2005-2-24 02:09 PM 发表:

成功!!
但我改了映射表顺序,依次为:rudder、Y轴、X轴、Throttle。这样终于对应上了!!
右手上下油门,左右副翼,左手上下升降,左右方向。原来也试过4轴映射,可没调出来。

但跳的厉害,一个行程里,变 ...

用PCM方式就不跳了,但我也有一个行程里变几个周期的问题,不知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