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II运动型发射机,玩不了模拟器?

楼主(2005-02-04):
我的翼龙II运动型发射机使用音频线与电脑连接,并安装好SmartPropo和PPJoy在控制面板的游戏控制器和g2中4各通道的摇杆都是下列现象:

将各通道摇杆置中,显示的值却是大概70%-80%的位置
将摇杆慢慢左移,数值会随着摇杆到左端减小到0
将摇杆慢慢又移,数值会随着摇杆移动而增加,到100%时继续向右会变为0,并继续增加,到右端的数值大概是60%左右。

摇杆校准,关闭其他声道,mic和line-in我都试了,现象依旧

我怀疑SmartPropo获得的值是0%-160%。
即是假如100%是1000,那么SmartPropo获得的值是0-1600。超过最大值1000的部分取余数,所以最右端得到的值是600,也就是60%

那么如果标准脉冲宽度是0ms-2ms,1ms为置中的值,我的发射机应该在0ms-3.2ms,置中的值是1.6ms。也就是说可能是脉冲按比例被加宽了。

另外一种办法是修改SmartPropo的源程序,不过我只得到了SmartPropo很老的一版源代码,不知道还能不能用,而且代码比较长,这种方法暂不考虑
我现在想知道什么样的方法能把脉冲宽度调小到正常范围?最好简单可行的。
任何建议都欢迎,谢谢!

楼主:
各位大仙发发威呀,我现在练不了,着急呀
顺便给大家拜个早年

网友:
好像很多模友用音频线联PPJoy都遇到这个问题(用FMS就正常),估计是PPJoy的Bug来的。建议改用高昕的串行PIC接口或者自制并口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