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yinghobby无刷马达怎么接线?

楼主(2005-02-04):
新买了“飞扬"的亚拓450X,也一起买了Flyinghobby无刷马达Red Mega Power 400L
,但问题也来了:
Red Mega Power 400L 的接线无颜色区分,不能马上和Align brushless 25A ESC的电调的三色线接上,需要一次次的试着接线,很是麻烦。
有哪位朋友,也是用Red Mega Power 400L ,请教是怎么和电调的三色线连接?

网友A:
随便连接,若是旋转方向反了,只要对调其中任意两根线就可以。

网友B:
2楼说的没错

网友C:
我也买了1个这个马达,呵呵,马达不错的。

网友A:
很贵吧,多少钱?

网友D:
哈哈。随便接啊。如2楼所说.

楼主:
运气不错,第一次接,就接对了, 马达运转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