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调水冷制作

楼主(2005-02-05):
原来无水冷,把电调外包的热缩管都烧了,还好电调没事,只有加水冷才行
打算用铜材焊,但是:
管子离两端的电源线电机线很近,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短路,水箱想尽量做到覆盖全部管子
有制作经验的也请上图让我学习学习,谢谢指教

网友:
那个铁盖后面是放大电路吗?在铁盖上加块薄铜片,在铜片的3周焊个U型水管,可以吗?

网友:
去电脑城买给显卡散热用的热管

楼主:
yging  在 2005-2-5 09:18 AM 发表:

那个铁盖后面是放大电路吗?在铁盖上加块薄铜片,在铜片的3周焊个U型水管,可以吗?

铝片,也是如第三张图右的功放管。它是夹在两张电路板中间的

打算在用铜板替换原有铝板,在铜片的两端焊两根铜水管,功放板的另一面加水箱。

只是功放板的管子和电源线电机线很近,好像有一种导热绝缘半固化硅脂,不记得什么型号了
最好有物理办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