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池容量计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5-02-05):
那位大虾能告诉我!!!
感激涕泠!!

网友:
什么容量计啊?

楼主:
测量电池容量的仪器
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充满电后以0.1c的电流放电到1v 对功率积分

楼主:
必须放电吗??
具体方法!!!

网友A:
目前还没听说不放电的方法

网友B:
不放电的方法是有的,通过精确测量电池内阻,但这不能精确判断,只有一些国外出的电池测量仪可以做得好些,但是价格都在万元以上。

楼主:
那锂电池呢???
如果还是放电的话,放到几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