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充电器

楼主(2005-02-05):
(无正文)

网友:
你看一下充到多少

楼主:
忆の伤  在 2005-2-5 12:04 PM 发表:

你看一下充到多少

这种是没液晶屏的看不到

网友:
什么型号的充电器?

网友:
我也不知道~没用过~不过他应该就是充满后自动停的~没有什么复杂操作~

网友:
在电池末冲满时出现跳停的情况,一是电池本身质量不稳定;二是你的电池可能有损坏了。导至冲电时电池电压不稳定,冲电机跳停。
象你这种情况,在停了后,再按一下开始键,再冲,如果电池没有问题,一般都能冲满。我用LRP comptition 的冲电机冲松下方形电,会冲到3000的时候跳停,再按一下开始可以冲到3500左右。而我的三洋3300电,就可以一再冲到3300以上才跳停。

网友:
1:我也有这款充电器,电池没有微热的情况就转入慢充,我就重新按快充,就可以继续了,直到电池微热.和"mcintosh"做法一样
2:我会用深圳胜利牌数字万用表测量充好电的电压,8.4V的电池组最好冲过10V,7.2V充到8.6V.
  如果在飞机起飞前再短时间充一次(5-10分钟),效果非常好

网友:
哈,我的也是TLP,我也认为TLP的产品都有这个问题,一般是新电池内阻太大,所以充一下快冲就变成慢冲了,只要你电池用多几次,循环多几次,就有好转了。就好像新电池的话,在停了后,再按一下开始键,再冲,这样就可以了。如果是用过的电池就可以一充到底

网友:
mcintosh  在 2005-2-17 04:41 PM 发表:

在电池末冲满时出现跳停的情况,一是电池本身质量不稳定;二是你的电池可能有损坏了。导至冲电时电池电压不稳定,冲电机跳停。
象你这种情况,在停了后,再按一下开始键,再冲,如果电池没有问题,一般都能冲满。 ...
3300的我可以充到4300用5A~3600的充到4600~

网友:
我也剛買欵型號.不懂用.充不飽.請問

1. 用多少A充4.8V-1300MAH 8.4V-1100MAH 9.6V-1300MAH最適當.
2. 調較器之MAH 怎用.如最多1A充電最好,那麼4A有有何用
3. 快充完畢轉慢充而有嘟嘟聲是否正常? 是否正在慢充中?
4. 電池接充電器後是否已經是慢充?
5. 說明書最後一行說 (按一下轉慢充)何解?
6. 放電後測過8.4V電池組得8.2V. 9.6V電池組得8.4V

請前輩賜教

楼主:
szc  在 2005-2-25 11:18 AM 发表:

哈,我的也是TLP,我也认为TLP的产品都有这个问题,一般是新电池内阻太大,所以充一下快冲就变成慢冲了,只要你电池用多几次,循环多几次,就有好转了。就好像新电池的话,在停了后,再按一下开始键,再冲,这样就 ...

网友:
stwu  在 2005-3-5 11:41 AM 发表:

我再按一下开始键,不到5分钟又变成慢冲了,那不是要不停的按

对,一般按了3~5次左右电池就会开始温温的了,这样就不用管他了,充电器会用慢冲来充电。
不过换句话来说,TLP的充电器不太好用,太麻烦了,要经常按

网友(2005-03-12):
试试我的充电器,没有此问题。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3819

网友(2005-11-22):
我也用这个型号的充电器,觉得不怎么好用,不知道电池什么时候充满,慢充是老D D D的叫,后来把它拆了把哪小喇叭拆掉接了个发光二级管上去,要不晚上充都不让人睡了。

网友:
使用说明:
起动/选择功能键使用部份:
1.按一下 红色灯亮 表示快壳
2.按二下 橙色 表示放电後充电(放完电后2分钟转为快冲亮红灯)
3.按三下 橙色亮 表示只做放电
4. 按四下 循环充放电三次,可达到消除电池记忆效果.
4.接电池不按 绿灯亮 表示慢充(150mA)
5.任何选择後再按一下;绿灯亮表示恢复慢充

电源部份:
1.可选择AC110/220V的家用电源插座。
2.可选择DC/12V铅酸电池或汽车电瓶,但容量必须大於5A。
规格特点部份:
1.运用16 bits单晶片高解析度运算。
2.大型LCD显示容量(mAH)、电压(volt)、电流(Amp)、电池数目(Cell) 。
3.交直流两用,可运用於1-15 cell镍镉及镍氢之电池使用。
4.0△v及-△V之科技技术。
5.充电及放电功能。
6.高效率之直流升压交换式低耗损 。
7.电源逆向及辄出短路保护功能。
8.直流风扇冷却器。
9.声音警示功能,
10.充放电中LCD显示cell数目。
充电部份:
1.接上AC电源110/220v、或者是DC/12V电源,切记(+)(-)极性必须正确,充电器会哔 LCD会巡礼一次然後电压显示28V。
2.按一下红灯,快闪表示快充,LCD切至电流显示,调整电流呈调整钮到所需要之电流值 30秒后红灯固定不闪时,即不可再调动此钮(附表为充电参数表)。
3.充电中为固定红灯亮,此时如果调动电流值会当成充电中断而跳出。30秒后红灯固定不闪时,即不可再调动此钮(附表为充电参数表)。
4.充电完成,指示灯转为绿灯(慢充)警示声哔哔哔之音十声,此时充电已完成 若想再次确认充电可再按一下启动开关再一次充电。

放电转充电部份:
1.按二下,回应二音(哔哔)为放电(橙色固定)转充电(红灯闪即为放电转充电模式,当电池放电至一定电压 会哔一声而转至充电直到充电完成,其中之橙色表示先作放电而红色单闪乃等待之意思)。
2.当电池放电完毕会有两分钟的慢充,然後再转快充。
3.使用此模式必须先将充电之电流量设定好。
4.充电完成,亦可再RF-PEAK一次(再次确认充电)、 放电部份: 按三下,回应三音(哔哔哔)为表示仅作放电之模式(橙色亮) 一般6-7cell大约2-3A,电压下降至某一程度放电完成会哔。
注意事项:
1.本充电器为交直流两用,可选择其一AC 230V。
2.直流DC 12V的电源不可正负反接(会无动作)。
3.充电器输出端必须接妥,反接7.5A保险丝会烧毁。
4.电源不足(低於DC lOV:或反接极性,LCD显示Err?及警示音响。
5.必须遵循充电量表之指示调整正确之电流,以维护电池寿命。
6.充电中不可调动旋转电流调整钮。
7.10Amp保险丝不可任意加大规格。
8.本充电器充8 cell遥控器请先设定电流lA以下(避免烧毁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