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0x为什么会发出啸叫声

楼主(2005-02-05):
这两天飞450x发现高转速下,机体会发出高频哨声,以前是没有的。这个哪个部位松动产生的?还是皮带碰到尾管了。但悬停电流好像没什么问题。大家说说有没有类似经验。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哪个轴承出问题了?

网友:
成都小财神  在 2005-2-5 11:36 发表:

你看看是不是哪个轴承出问题了?

感謝管理員協助回覆

    個人判斷應該是主齒盤的單向軸承損換所導致,建議主齒盤的單向軸承再組裝時應噴矽油潤滑,已助轉動順暢並延長使用壽命,切記勿用稠狀潤滑油,以免粘住細沙導致單向軸承損壞

楼主:
怎么看啊?,用手转动都非常顺滑的,稍用力转一下主旋翼的话能考惯性转4~5圈的,应该不是轴承的问题吧

网友:
通常是在高速旋轉的情況下才會有聲音出現!

楼主:
是在高速下的问题,到底什么问题斑竹老大?

楼主:
可否使用机油?

网友:
藍色機械鳥  在 2005-2-5 11:47 AM 发表:

感謝管理員協助回覆

    個人判斷應該是主齒盤的單向軸承損換所導致,建議主齒盤的單向軸承再組裝時應噴矽油潤滑,已助轉動順暢並延長使用壽命,切記勿用稠狀潤滑油,以免粘住細沙導致單向軸承損壞

不太同意,因为我刚换了大齿盘和单向轴承同样有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