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x重心问题

楼主(2005-02-05):
用123g的
电池
,把电池放在电池仓里正好,再重一点的电池怎么办?一定要挂在机身下面吗?很难看的啊,大家有什么办法?

网友:
估计没别的办法,要不做个电池罩,把电池盖起来。

楼主:
不装机头照的话,重心倒是差不多的

网友A:
因模友使用的電池種類及重量不一,當然也出現了重心問題.我的方式是用ELEV鍵微調就可以了,如果差距很大就直接調整連桿
以上提供給您參考

楼主:
我要换用两种电池的。。。。

网友B:
买一个牌子的,把那个重量不一样的送给我!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