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脉冲喷气发动机的吗?

楼主(2005-02-05):
有用过脉冲喷气发动机的吗?

网友:
没用过,也没亲眼见过,只在网络上看到过

网友:
见也没见过..

网友:
我有做过一个,可是没成功,工作不起来。用液化气做燃料的,可能是阀片材质不行,试车时不能连续工作,但声音很大。很热。

网友A:
我做过,不过成**了,提醒各位同人注意。

网友(2005-03-11):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不锈钢,耐热不够吧,如果不锈钢的标号不合要求的话,肯定会炸的。我这里有各种牌号不锈钢,你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QQ:18068488
网址:www.sinorc.com

网友:
要的找我。  我有大把,不过有钱的哦。QQ303288772

网友(2005-10-29):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不过成**了,提醒各位同人注意。

真是可怕的经历!

网友(2006-02-22):
应该不会吧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不过成**了,提醒各位同人注意。
------------

燃烧室内的压力不是很大的

网友(2006-11-29):
做过的那位大哥  请问一下 用的是什么点火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