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05-02-05):
我现有一架飞霸1代30级直升机,如要升级;请问都要升那些部位或部件,能否给以个详细说明及预算。另外请问飞霸和天子有什么不同。

网友:
升级?没有升级的价值,也没必要!而且它的升级件及少,有也及贵是KYOSHO的!
飞霸是仿京商做的!
天子是仿雷虎做的!

网友:
神龙是仿飞龙宝的

网友:
换机比较实际!!!

楼主:
感谢楼上的三位

请大家给我推荐一款机型,50或60级的大至多少钱。

网友:
v2 50

网友:
卖60不如直接90了!飞3C选HIROBO的!价格说准!看要什么配置了!
3D买90SE!

楼主:
我现有一台JR 9X,需购机身+发动机+陀螺仪,60级和90级各大致多少米。谢谢!

楼主:
版主;你好,60级的国产的大致多少米。谢谢!

网友:
自己爱好玩,弄台50机行拉!
发烧就60(要求设备高=票子投入多)
烧坏脑袋就90(^_^牛人一个!90拿来练习悬停很稳啊!)

50机一个月的费用(每个星期2天飞行和不摔机算):1桶油200 +定期更换零件100=300元左右
60机一个月的费用(每个星期2天飞行和不摔机算):2桶油400 +定期更换零件200=600元左右
90机一个月的费用(每个星期2天飞行和不摔行算):3桶油600 +定期更换零件300=900元左右

机型看自己的经济环境选择,还要看环境主要是你自己旁边的飞友是飞机型的(主要是技术支持)。
如果是自己一个人玩,那建议还是一台雷虎50(康达50)算拉起码配件齐和机型结构强度比洗萝卜的好,免的烧票子,省点票子还可以做很多别的事。

网友:
9494!
楼主以前没玩过吧?呵呵~

国产60?用不主吧~~我看只有精石的老板在飞~

60以上还要买进口的!!

还是上50的吧!

楼主:
楼上的二位好,我确实没玩过大的,惭愧。。现准备接受二位前辈的建议,来架50级的。请给推荐一款国产的比较优秀的机型及大致价位。谢谢!

网友:
为什么要过产啊?
天子50
康达50都可以
进口的就上V2吧!
5000左右!我是估价!没仔细算!

网友:
F史卡多 50也可以选择

网友:
没人教还是不要上洗萝卜的50,上雷虎V2 50比较实际(康达也行)

楼主:
版主及广大模友大家新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