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手怎样调整遥控器(在没有高人的指点下)????

楼主(2005-02-06):
我想问一下初学的怎样设置
遥控器
???
具体什么功能就不说了,主要是设置的步骤是什么?
油门曲线、螺距曲线、微调、舵角大小、方向舵联动、等等,现设置那个???

网友A:
我一般重新设定的时候!先正反舵!然后会把跟轴关了!在调曲线,油门。然后陀螺感度!

网友B:
是什么牌子的一般都有中文说明书下载

楼主:
FF6,我在设置的时候觉得有些功能有些冲突,所以了解一下正确的调整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