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模拟器上练悬停很久了,但一到JABO真机就是无法飞起来

楼主(2005-02-06):
我用模拟器XTR练对尾、对头悬停很久了。但一到JABO就是飞不起来。
我的操作方法如下。(我用的是无刷版本的JABO,对尾方式开始)
方法一:
1、逐渐给油至1/2多一点;
2、机体离地15cm左右后,开始快速向左后滑行,我立刻给右副翼,但已无法挽回,只能收油停机。
方法二:
1、遥控器副翼先给些右舵量;
2、快速给油至1/2多一点,机体能迅速升起至50cm左右,我松开右副翼,机体立刻逆时针旋;
3、并向后移动,我给前舵,但很难再给顺时针的舵量了;(我反复调试过方向舵的微调量均未见改善)

我该如何调整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
机机先调好再飞

楼主:
我都该做哪些调整呢?
我检查过双桨,没有问题的。是否应当调整陀螺仪呢?

网友:
应该是尾巴锁不好,导至飞机平衡不了

网友:
特帅呆王子  在 2005-2-6 01:23 PM 发表:

应该是尾巴锁不好,导至飞机平衡不了

完全同意!

网友:
调整陀螺仪感度及中立

网友:
7777777  在 2005-2-6 03:57 PM 发表:

调整陀螺仪感度及中立

JABO普及版是不能调的,不知楼主的怎样。

网友:
我练了G2后,我能飞ESKY 3D了,但有风的时候还是不太好控制,一有风吹的时候会很轻易自动升起来,飞到6-7米高了,当时我心跳加速,生怕摔机,但是那种心理障碍基本上消除了(就是一上升就生怕摔机,急忙关油门),但还是慢慢减速下来,结果打错舵,轻微摔了下来,但感觉还是很爽

网友:
用蛙跳的方法调整
直到机机能直上直下

楼主:
fatfeng  在 2005-2-6 07:06 PM 发表:

JABO普及版是不能调的,不知楼主的怎样。

我的JABO用的是GWS PG-03可以调。
由于尾马达坏了,所以暂时无法调整了。明天换以前买的炭精3335试试看。

另想问问,是否每换一次尾马达都要调中立点吗?还有调中立点的过程是否如下:
1、打开发射机,把尾桨控制舵位置于中立位;
2、水平放置模型,然后打开接收机电源;
3、调整PG-03上的Setup控制,调至红绿灯同时亮起;
4、试飞观察;
5、适当调高感度,然后重复第3步;

蛙跳步骤成功的标志时如何的!

网友:
g2里面的直升机都属于完美状态,真机几乎不可能达到那种水平的。直升机三分飞七分调啊!如果调的很好的飞机你会觉得特别好飞非常爽!
陀螺仪的中立点不一定要调成红绿两灯都同时亮(这是对用低端遥控设备而言的)要看实际尾桨出力的多少来调节,如果发射机的微调已经到头了就只能靠调节陀螺仪的中立点来平衡力矩。基本上每换一种尾电机就要重新设置锁尾数值。
还有机机的重心调整非常非常重要!重心一定要在主轴点上!我看你楼顶的帖子分析你的机机可能有如下症状
1 中心偏后了一点,造成机体后顷。
2 副翼舵没有调节到平衡点,或者重心还有左偏现象。
3 尾桨出力不够,造成机身逆时针旋转。对于用普通设备的尾电机驱动直升机如果调节发射机微调还不够就只能靠调节陀螺仪中立点来解决。不要管陀螺仪上的灯,只要调的能锁住尾就行。还有一定要注意pg03的安装方向,如果装反了就会起到反效果。检查方法是用手逆时针旋转机体,如果尾桨随着机身转动自动增加转速则正确。如果顺时针旋转机体,尾桨增加转速则错误。

[ Last edited by 北京青年 on 2005-2-7 at 02:17 ]

楼主:
多谢楼上的指点,我会尽快试试,再报告结果。

楼主:
我用的锂电是A.K.E 11.1v 1950MAh,本来就不是特别方正,所以副翼平衡只能由发射机的副翼微调来调整了。不知道是否正确。
另外,我曾在机头绑两节5号干电池,机体能平衡,但左倾现象依然严重。

网友:
不用搞配重的,不知道你注意看过别人的小直升机悬停的照片没有?清一色的左倾斜15度左右。但是对悬停没什么影响

网友:
找个人培训一下

楼主:
今天基本搞定电池配重问题,我的做法是这样的:
1、将手头老飞达的机架(2根碳纤杆和塑料架)取下,将11.1v锂电绑缚在上面;
2、将捆好电池的机架横置在JABO原电池槽下方,并让飞达机架的一根碳纤杆落在JABO的两个橇上;
3、用四根皮筋(每两个接上)分别绑缚,将飞达机架的牢牢的绑在JABO上。

我用手托起平衡杠,检查前后重心和左右重心,发现刚刚好:)
还没有实际飞故不知道动态效果如何。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5-2-7 02:15 发表:

g2里面的直升机都属于完美状态,真机几乎不可能达到那种水平的。直升机三分飞七分调啊!如果调的很好的飞机你会觉得特别好飞非常爽!
陀螺仪的中立点不一定要调成红绿两灯都同时亮(这是对用低端遥控设备而言的) ...

说得不错

网友:
特帅呆王子  在 2005-2-7 07:39 发表:

不用搞配重的,不知道你注意看过别人的小直升机悬停的照片没有?清一色的左倾斜15度左右。但是对悬停没什么影响

好像是右倾15度吧

楼主:
重心问题解决了,小电直左倾问题可以控制住了。但我把上次弄坏得尾马达换成炭精3335没飞几个起落就又坏了。而且温度特别高,很烫手。
这几个起落我主要是调整陀螺仪得中立点,把开关逆时针转动一点,发现机体快速逆时针转动。故判断是调反了,于是断电,把开关顺时针转动一点,通电后有些变化。但我把中立点调整至顺时针得顶,仍无法完全锁尾。请教各位是否我得尾马达性能太差无法更上陀螺仪得控制呢?

楼主:
刚刚翻查论坛上以前得帖子,发现我得JABO白金版因为上得是11.1v锂电,所以尾电机应该用4200才行。对吗?不然尾电机特别容易坏得。
还有我把尾桨座反向后是否,把电机得极性也反过来是否就可以让电机强制风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