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连杆与球头连接问题!

楼主(2005-02-06):
请问如何能确保连杆塑料头和金属球头连接牢固而不会在飞行中松脱!!!

[ Last edited by applewong on 2005-2-6 at 18:56 ]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只能买好的,这样保险几率高

网友:
从来没发生过这种情况!

楼主:
Hyun  在 2005-2-6 09:09 PM 发表:

从来没发生过这种情况!

别高兴的太早,防范于未燃啊,兄弟!!!

网友:
我是只要有些框我就换了~
我前两天一下买了40多个球头连接

网友:
不管是電直或電動飛機為了防止意外發生,其實都要固定時間做全撿,飛行前也一定檢查,就算是世界高手也是如此,只要發現過鬆或不順都會馬上換掉,有些零件不管是否損壞,只要時間到了一樣換掉,就像車子固定保養的情況是一樣的,防範於未然這句話我非常認同!為了安全我也一直持續在做

网友:
大鹈鹕  在 2005-2-6 11:04 PM 发表:

我是只要有些框我就换了~
我前两天一下买了40多个球头连接

在哪里买的啊??价格??? 有单独卖球头的吗?

楼主:
更多模型图片,有兴趣请看: http://cn.pg.photos.yahoo.com/ph/pro_rc2004/my_photos

我刚订了一些,但听说用HIROBO的会更好!

网友:
价格?短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