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些电机那一个好..

楼主(2005-02-06):
名称:大口仔
牌子:ATLAS.MH7-025机绕马达心:23 TURNSTOCK马达参考价:185元
名称:D4牌子:TRINITY马达心:7~15 TURNMODIFIED 马达
名称:ZERO S-WORLD
牌子:YOKOMO ymzsw208手绕马达心:8~10 TURNMOIIFIED马达参考价:650元
名称:ZERO S-PRO
牌子:YOKOMO机绕马达心:8~11 TURNMOIIFIED马达
名称:ZERO T-MAX R
牌子:YOKOMO机绕马达心:23 TURNSTOCK马达
名称:EXCEL
牌子:ATLAS机绕马达心:9~14 TURN手绕马达心:8~10 TURNMOIIFIED马达
名称:BULLET
牌子:ATLAS.AT7-160机绕马达心:9~23 TURN手绕马达心:8~10 TURNMOIIFIED马达参考价:280
名称:MDX 3000
牌子:ECHO马达心:8~11 TURNMOIIFIED马达
名称:MDX HAND-WOUND
牌子:ECHO马达心:9~16 TURNMOIIFIED马达
名称:MDX Pattern
牌子:ECHO马达心:9~17 TURNMOIIFIED马达
在顺便问问广龙模型店的信誉问题好不好

[ Last edited by 翼手龙90 on 2005-2-6 at 20:33 ]

网友:
有具体数据吗?

网友:
我不知道啥牌子的

网友:
T-MAX R和田宫的RR差不多~都是最好的23T

网友:
广龙的信誉还可以~

网友:
我在华韵定了一个REEDY的PT手绕13T~

网友:
这俩没有报价~郁闷

楼主:
我就是喜欢这四个电机..这四个电机好吗?

网友:
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操!ECHO的好!

网友:
只适合车用

楼主:
酷酷这几个都是你说的那牌子..我最喜欢的是那个黑颜色的..你知道那电机是540的还是380的?价钱多少??

网友:
其实看多少转就行~在同T数的情况下看哪个转数高

网友:
YOKOMO和田宫的电机是相当好的

网友:
我又发现个白痴问题……
进角的准确定义是什么?
好像很多电机在外壳上刻有近角调节刻度,但实际上却是不能调进角的,因为马达后盖有一个凸起只能卡在马达壳对应的凹陷处
这是咋回事?

楼主:
忆の伤  在 2005-2-6 09:26 PM 发表:

YOKOMO和田宫的电机是相当好的

我也是觉得YOKOMO的电机好..但价钱太贵了

网友:
野焰[042143]  在 2005-2-6 09:30 PM 发表:

我又发现个白痴问题……
进角的准确定义是什么?
好像很多电机在外壳上刻有近角调节刻度,但实际上却是不能调进角的,因为马达后盖有一个凸起只能卡在马达壳对应的凹陷处
这是咋回事?
没关系~就是靠那个改

网友:
翼手龙90  在 2005-2-6 09:37 PM 发表:

我也是觉得YOKOMO的电机好..但价钱太贵了

ECO用?

楼主:
ECO和我的车

网友:
我订了一个这个电机~13T单线~准备给ECO试试~就是我前边说的那个REEDY得PT手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