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後要買雷鳥~~~但更怕摔機等零件!請老鳥提供容易損毀的 ...
年後要買雷鳥~~~但更怕摔機等零件!請老鳥提供容易損毀的零件部位!先備齊..因為我是新

楼主(2005-02-06):
請各位老鳥提供經驗~~初學者最容易造成哪裡損壞!例如主旋翼尾旋翼馬達....規格還有建議數量一次備齊!還有嘉寶主尾馬達可共用嗎?因為寫的好像都可共用????

网友A:
主马达不行,雷鸟要用360规格的,嘉宝是280的,没那么大功率。备好大尾桨和尾马达吧,别处没问题,我初学狠摔了一个月只有主桨折过

楼主:
謝謝樓上的大大~~但其他部未如主齒輪或連接桿會不會容易損壞.....

楼主:
在請教各位老鳥~~~我看到雷鳥配件中主馬達只有280和360較是沒看到370....但卻說360及280可以共用?????以各位經驗建議主翼和尾翼齒比多少最適合..........謝謝各位前輩...

楼主(2005-03-18):
經1個月學飛經驗,比較容易損壞應該是尾翼~~改善方法在尾管榜一根碳纖棒長杜比尾翼略高一點,掉下來就不會頂到尾翼.
2.V型旋轉頭球頭部位容易斷裂
3.平衡桿容易斷裂,葉面容易損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