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dct进,关于V头的问题啊!

楼主(2005-02-07):
哥们我有个问题啊,我看了你的V头设计也自己做了一个装上去,感觉这个控制偏移的方法是让大桨倾斜一定角度来达到控制灵敏的目的的,我想问的是:如果你在不改变原来悬翼头与平衡翼竿间连接的情况下,直接把斜盘剩余两头分别用连杆连在两边平衡翼杆上,这样斜盘倾斜的时候不仅带动平衡翼倾斜,同时也带动大桨倾斜,那不是一样的效果吗?而且似乎这样更能避免双桨的产生,帮我来看看这样可行吗?

楼主:
贴图片可能更清楚一点,左边的是你原来的设计,右边的是我按你原理想的,不知道能不能成功,请指点!

网友A:
不会成功,因为我在早前已经试验过了。

楼主:
那是为什么呢?原理都是一样的啊!可是为什么不成功呢?

网友A:
连接方式都不一样,原理怎么可能是一样的呢?

楼主:
你原来的设计,运动情况是C向上,A就向上,B不动,对吧??
我下面的是C向上,B就向上同时A也向上,两个都是产生A向上的结果,只是我下边的图B也产生了倾斜!我不知道B倾斜对飞机飞行是否有影响,我只是感觉上应该不会有任何影响,但是不感肯定,所以问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