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给操纵提点建议

楼主(2005-02-08):
还是不能悬停,结果往往是机器划圈,想努力控制定点,哪知道越打舵越不稳.那么操纵时应该注意什么呢?

网友:
我不是高手,但发现首先是要机体调整过关才可以飞的。
上次一高手给我的答复是做到蛙跳练习时,机机能直上直下才算调整过关哦!

网友:
正打算买机,学习!!

楼主:
是指在练悬停的时候操纵方法上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
先在计算机作仿真练习,G2 Realflight中有个教练功能,你可以清楚见到直电及摇控同时间的动作。

网友:
ng3c  在 2005-2-15 08:42 PM 发表:

先在计算机作仿真练习,G2 Realflight中有个教练功能,你可以清楚见到直电及摇控同时间的动作。

网友:
胆大,心细!

网友:
准备买机,,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