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介绍一个用T4VF遥控飞油直的办法....

楼主(2005-02-09):
给大家介绍一个用T4VF遥控飞油直的办法:
  首先必须把4VF遥控加装一个开关通道,将遥控升级成5通道.(加装方法很简单在高安模型论坛里有介绍).
   接线方法是;副翼,舵,升降舵不变.油门由加装的开关通道来控制(其实加装的第5通道开关,在意义上和随速切换开关差不多)关的时候油门调整到带速,开的时候油门调整到80%--100%(可根据飞行的需要调整油门的大小).用油门通道来控制螺距.
   注意:调整方法只能在舵机摇臂上调整距离来实现.  使用这个方法建议使用锁尾陀螺仪.
   本人使用此方法成功的实现了倒飞和翻滚动作.

网友:
我飞的时候是用Y字线把油门和螺距做一个连动,然后调整油门最低0油门中间+6最高10左右,然后飞悬停和简单航线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dxmouse  在 2005-2-9 08:27 PM 发表:

我飞的时候是用Y字线把油门和螺距做一个连动,然后调整油门最低0油门中间+6最高10左右,然后飞悬停和简单航线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用Y线只能飞航线和悬停.但用上面的方法还可以做翻滚,倒飞的动作呀.
  因为用Y线他没有随速的功能,所以.....

网友:
周强1  在 2005-2-9 22:31 发表:

用Y线只能飞航线和悬停.但用上面的方法还可以做翻滚,倒飞的动作呀.
  因为用Y线他没有随速的功能,所以.....

正确,正确.但不建议新手用此法,老手一般有电脑设备.

网友:
02年夏天用四通飞SHUTTLE  螺距调整稍底了些  把发动机弄拉缸了

调整很麻烦的

网友:
还是别给自己增加难度了。

楼主:
是啊是啊
  新手还是别用此方法好,调整不好会给你带来损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