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无刷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5-02-09):
我在设置凤凰无刷电调时候,所有设置项还没有完成,
电调就自动完结设置.导致电机不能正常运转,只能抖动,重新设置也不行.
请问怎么回事?

[ Last edited by hyf on 2005-2-10 at 11:59 ]

网友:
哈哈,我知道原因,很简单的!你忽略了一个细节才会这样,你再想想!!!

楼主:
jait888  在 2005-2-9 10:03 PM 发表:

哈哈,我知道原因,很简单的!你忽略了一个细节才会这样,你再想想!!!

油门微调?不行啊!

楼主:
有哪位大侠知道?请赐教

网友:
不会把保护电压搞错了吧?

楼主:
特帅呆王子  在 2005-2-10 12:47 AM 发表:

不会把保护电压搞错了吧?

请说具体点!保护电压搞错了会损坏电调吗?

网友:
看短信,不会有事的

楼主:
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各位帮帮我啊!

网友:
和我的凤凰25A一样的问题,升级一下软件就行了。

网友:
是这电调本来就有毛病吧?

网友:
Hyun  在 2005-2-11 11:34 发表:

是这电调本来就有毛病吧?

没有硬件问题,只是软件缺陷而已。

寄回castle升级或者用PHX-link升级就可以解决。

楼主:
albertdsh  在 2005-2-11 06:12 PM 发表:

没有硬件问题,只是软件缺陷而已。

寄回castle升级或者用PHX-link升级就可以解决。

太感谢了!
只是PHX-link太贵!要200多,而且也不敢确保它一定会修好我的电调.
castle国内只有"吉堡模型"是代理,而且在台湾,也不方便.
你能给个确切的维修地址或电话吗?

楼主:
谢谢各位,我已与C仔联系,他准备帮我升级下.
C仔是个好人啊!!!感动中

网友:
PHX-link不是只是用来修改设定参数的嘛,怎么可以用来升级软件????

楼主:
软件上有此功能,C仔有卖!

网友:
呵呵,就应该联系C仔啦。我的link就是在他那里买的 :)他人挺好的
我的电调是寄包裹到美国升级软件的(花了3.2欧元,我在法国,10天来回),后来我买了一条PHX-link自己升级了事。
可以参考这个页面:http://www.castlecreations.com/faq.html
可以肯定无刷电调的软件升级很重要!凤凰电调的升级纪录可以参考:
http://www.castlecreations.com/plinkarchive.html

最新版的凤凰电调软件试无刷调速的响应快了很多,用1.1版的程序,我的无刷尾电机把JABO的尾巴定得很好

[ Last edited by albertdsh on 2005-2-12 at 20: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