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履带甩脱,郁闷!

楼主(2005-02-09):
今天偶然在家附近发现一小堆沙,遂将坦克驱上去测试,结果真让人郁闷,
原来在各种坎坷的泥地上运行都不曾有履带甩脱的情况,但在沙堆上就很容易发生履带脱落,
而且脱落都是从主动轮齿圈上开始发生的,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好郁闷.
沙堆太小,没法持续运行,一时半会观测不到履带的运动情况,,下回想法子找个工地,,

网友A:
估计是沙子把链节孔堵上的缘故(请注意沙子要较泥土硬得多)。因为你的链子比较小,主动轮齿相对较短,孔又是封闭的。另外,主动轮距地面太低也容易脱链。因为转向时沙子很容易跑到履带的滚道面上并卡在绞接缝里,只要进入主动轮前沙子没掉完,就会阻碍履带板间的正常折转,使折转不能到位,主动轮齿不能正常啮合,最终导致脱链。

楼主:
sy6831兄分析的有道理,但这次主要的问题不是出在沙土的排放上,经过仔细检查,发现是右侧最终传动输出轴已经弯曲变形,并有断裂的痕迹,(是原来的选材不好)导致主动轮走偏,然后在沙地这类阻力大的地形就引起了履带的脱落。只好把传动大卸八块,重新制作了根传动轴。说来也好玩,由于我的手头实在是没有了制作的合适材料,为难之际,忽然灵光一现想起了曾有模友赠送过一跟1:35的钢质59式坦克的炮管,长度倒还合适,于是就找出打磨,修改了原来设计上的失误,装了回去。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两天陆续测试修改了不少弊端,感觉更可靠了。原来的自制的换向器电阻大,直接接线后发现转速更高了,跑的也猛了许多,看来下一步还是要收罗个好的控制系统。

网友B:
其实驱动轴可以用螺栓来改造。我设计的就是用10x140的螺栓来改。直径有10毫米。强度是足够的。在上面剔槽或者磨平1mm就可以了。简单有效。

网友C:
前车之鉴。我的履带要避免这个问题。多谢!

网友D(2008-02-19):
能否请教
前辈是否可以就扭杆避震为小弟提供一些资料呢?不胜感谢

网友E:
毕竟是玩具何必要和自己过不去呢?
何况真车也有脱履带的情况.
都是塑料件差不多玩玩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几年前造的96坦克,用的是拉簧的悬挂,不是扭杆的.这个结构都烂大街了,在坛子里搜搜贴,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