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xpsp2为什么FMS只能玩一次?

楼主(2005-02-10):
安装完成后第一次启动可以玩,但只要关闭程序,第二次就显示什么invalid floating point operation, 怎么回事啊。 刚才又装了一遍,这回连续开关好几次都没事,但过了一会儿再启动,又不行了

网友A:
我得sp2没发生这问题,关掉其他应用软件试试看

楼主:
是不是fms版本的问题?我这里面只有5,6架飞机,好像是3架固定翼,两架直机,安装文件大小4,744,374字节,文件名fms2alpha82.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