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电调怎样

楼主(2005-02-10):
请亚拓电调怎么样?有没有瞬间断电的现象.
我用的凤凰电调,电压低于设定电压(7.2V)时,会断电1.5秒,很影响飞行?
用在亚拓直升机上,35A的电调是不是比25A的电调发热小???

网友:
可以设定啊,卡斯特第一项设定低压断电为7.2V,第六项断电模式为软切断。即当电池低压时油门会慢下来。

网友:
我原来也是买了两个普及型电调,但用不了,换了亚拓原装的就好多了!老弟,没办法的,换吧!在电直上省钱,越省越花得多!最好还是一步到位!这是我的切身体会!

楼主:
Hyun  在 2005-2-11 11:38 AM 发表:

我原来也是买了两个普及型电调,但用不了,换了亚拓原装的就好多了!老弟,没办法的,换吧!在电直上省钱,越省越花得多!最好还是一步到位!这是我的切身体会!

凤凰电调可不便宜,25A的最便宜都500元,其实也很好用,设置参数又多,只是坏了.
亚拓35A的350元可以买到,如果好的话,我立马就买.

[ Last edited by hyf on 2005-2-11 at 19:13 ]

网友:
凤凰的电调可是好东西哦
亚拓的你用25也够了
当然35更好拉
我用下来觉得设置比较简单
发热也比较底
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楼主:
原凤凰电调准备升级,希望能修好
亚拓的电调也买了.估计明天到

网友:
那里有卖亚拓的电调我正想买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