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架KT电动完成了,没法试飞 :(

楼主(2005-02-10):
前几天都下雨,今天下雪了,郁闷,飞机放在家里发霉。

网友:
上反角可不小啊,祝你首飞成功。

楼主:
第一次做的,一直怕强度不够,也没有什么补强材料,所以有些降低重量的方面没有太讲究,达到500g了。
动力是朋友送的S280BB电机、减速组和1047桨,电机的具体参数就说不上来了。
机载设备华迈3通接收机2舵机1电调。
9.6V650mah电池组。

楼主:
daihwei  在 2005-2-10 16:14 发表:

机冀里面加强了吗?

机翼中段用了一条KT梁保持上下层的距离,没有别的加强材料。
两头架起中间放过1kg铁疙瘩没问题。

楼主:
网上无美女  在 2005-2-10 16:09 发表:

上反角可不小啊,祝你首飞成功。

做完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由于没有图纸,大概估计了一下大小就边想边做的,上一次做航模可是十几年前了。
场地是个问题,附近好像没有很合适的,不知道这个家伙需要多大的空间……

楼主:
泡沫地板+废光盘做的机轮

没有全程记录,只能找部分图片上来。

这是三段机翼

机翼组装好的样子,从翼端可以看到截面结构。

废物利用的发动机架

制作过程中的机身

装上起落架,用了被褥包装袋边框用的钢丝,感觉不是很硬,所以在中段又焊了一根1.5mm钢丝。
手边没有合适的固定用夹具,架子用热熔胶固定在三合板上。(打得有点多,受力最大的部位把起落架钢丝包住了。胶上后用火烤一下对胶结强度有很大帮助。)

不带起落架称重,可以看到快达到500g了。

楼主:
由于第一次做电动KT,所以我把这个家伙叫做“技术验证机”,成功了总结经验,失败了吸取教训。

另外准备做一副翼面积稍小的KT平凸机翼,同样装到这个机身上,看看效果。

楼主:
daihwei  在 2005-2-10 19:36 发表:

“泡沫地板+废光盘做的机轮”
绿的机轮是地板?怎么没看出废光盘?

轮芯是用废关盘做了小圆片左右两片夹住的,中间小孔比泡沫中间的小孔略小,这样轮轴不和泡沫接触,摩擦力比较小。

网友:
哦喜欢你的飞机,更喜欢那只称,

楼主:
晕~

那是以前我妈卖菜时候用的,现在退休了。

网友:
好有凌角的机机啊~~~~~~~~~~~~~``

楼主:
当时没耐心弯弯啦……厚KT弯翼型实在是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