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robo FREYA 升降舵双推这样设计合适吗?

楼主(2005-02-10):
img]http://photo.5imx.com/up/0501/20052101714020.jpg
图中升降舵双推(红色圈内)是严格按照图纸中参数安装的,但是安装后发现连接
舵机
轮盘的2根拉杆不平行,这就出现一个问题,由于力矩框不是平行四边形而是梯形,会发生舵机盘承受剪力的情况,尤其是在最大和最小舵角的时候。理想的情况是平行四边形力矩传递,不会出现扭力和剪力。这是设计的错误吗?另外,hirobo SCEADU50机器升级后也会出现此种情况。请各位高手能解释一下吗?谢谢了,顺便给大家拜年了!

网友A:
这种情况下,舵机盘不可以对称孔的安装。安装的时候要注意将拉杆跟舵机的转动轴成90度!!这样就可以消除你所说的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快速回复,但是我认为这样仍然解决不了存在的问题,请见图示红圈内,不管怎样安装,如果是矩形力矩框就可以解决此问题,但为什么很多飞机的双推都要设计成这样呢?

楼主:
各位高手能有解决此问题的方法?

网友B:
可以考虑把舵机盘的孔距加大。
自己做个舵机盘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两条拉杆分别跟舵机的中心成90度。你可以试试,我看过介绍这样安装可以解决你所说的问题的!!我的V2安装双推的时候也是用这种方法的!!

网友C:
买卖提模友,飞机设计是没有问题的,仔细观察发现您的飞机有几处不妥;
1:舵盘应该用没开孔的大园舵盘,按lambozghini模友的方法开孔,孔距说明书上有。
2:0404-625这个部件是分左右和上下的,左右在照片上看不清,但上下装反了,宽边应该在上。
按上述方法改正以后,您的问题就应该解决了。
3:有可能的话,最好换一个大电源开关。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有不当之处还请见谅!
好飞机人人爱,希望以后常常联系,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武汉浩天模型 李立新 电话:13886140592

楼主:
谢谢武汉李先生的和楼上热心朋友的指导!

楼主:
问题可以解决了,再次感谢!

网友D:
试飞感觉怎样?

楼主:
我们这里还是-20度,不能飞,飞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