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我的翼龙!

楼主(2005-02-10):
各位大大,我的翼龙飞起来就往左边偏,然后就头往下朝地上去了,这是什么原因啊?请帮忙分析一下,这里先谢了。

网友A:
机翼检查下~~~和机身水平垂直了没`~电极斜角向右移点

网友A:
开动力迎风送出~~
机翼安装好了`翼龙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
哎! 太简单了 用方向微调向右调 调到飞机可以直线飞行为止 :)

楼主:
嗯,谢谢各位,我再试试

网友B:
可能是你操作太生疏了,我开使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毛病。飞机一飞起来就怕摔了撞了,忙着就打舵转向,结果不知道摔了多少次才飞起来的。
不要慌,慢慢来。找个宽大点的地方,成功的机会高很多。先看看飞机的中心是否平衡,机翼安装是否对称,动力是否充足。飞的时候动力要全开啊,等飞高了再考虑开小动力吧,建议初飞的时候全程全动力飞行,只要记住在无法控制要摔的时候马上关动力就可以了。先试试吧,不行再问。

网友C:
呵呵
找高手和你飞

网友C:
还是那句话,有高手陪伴最好

楼主:
呵呵,我是上海的,有没有上海的帮忙带带我这个新手!在这里先谢了。也同时谢谢楼上的各位,祝你们节后快乐!

网友D:
我觉得不一定是技术问题,我刚飞翼龙时也是总向右栽,怎么调陀也没用,差不多要放弃了,后来仔细发现几个问题,机翼和机身不垂直;主翼和水平尾翼不平衡,自己加工调整后很容易就飞起来了,看来艾特公司的生产还是需要改善才行,我看很多翼龙都存在这种通病。楼主调调看是不是这个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