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ROM中的外转子中的环形磁铁如何才能够拿出呀

楼主(2005-02-11):
小弟想diy一个外转子无刷,将CDROM中的无刷拆开后发现它的外转子中有一个大的环形磁铁,想将它取出但又不想弄坏罩壳,请问各位大侠如何才能顺利地取出它,谢谢了!!

网友:
火上烤一烤,再用小起子

[ Last edited by 50dollar on 2005-2-11 at 12:53 ]

楼主:
谢谢50dollar,按你的方法轻松搞定,原来看上去很硬的磁铁加热后就软了,这不是普通的磁铁,而是用磁粉压成的,谢谢了!!

网友:
也有的光驱电机的磁铁是硬的,用火烧也不行,只能用小刀一点点的刻下来.

网友:
唉!
这样的磁铁不幸让我碰上了,我用小锉弄了整整一天,手都酸了。。

网友:
有原装的完全不能用么?

网友:
把原子笔的笔芯吹空,然后把笔头的圆珠去掉.把笔芯插在打火机喷头上。点燃对着磁铁烧,就像电焊一样.温度很高。比一般的火烤的温度要高的很多..然后就容易去掉了。..

网友:
MOTOROLA  在 2005-2-27 11:03 发表:

把原子笔的笔芯吹空,然后把笔头的圆珠去掉.把笔芯插在打火机喷头上。点燃对着磁铁烧,就像电焊一样.温度很高。比一般的火烤的温度要高的很多..然后就容易去掉了。..

直接整个微型焊枪不就行了?

网友(2005-03-27):
磁铁是不能烧的,高温会使磁铁失磁的!!!

网友:
铁皮  在 2005-3-27 01:17 PM 发表:

磁铁是不能烧的,高温会使磁铁失磁的!!!

CD里的胶磁本来就要换掉!所以无所谓失磁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