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楼主(2005-02-12):
1。引擎燃烧后为什么有炭灰啊?

2。油针向那个方向是开,那个方向是关?

3。避震器里的油是什么油?

希望有高手解答!

网友:
pipiqingqing  在 2005-2-12 12:48 AM 发表:

1。引擎燃烧后为什么有炭灰啊?          <因为我们用的燃料里面都带有一些化学的成分>

2。油针向那个方向是开,那个方向是关?  <发动机的说明书上我这样的介绍不在这多说 >

3。避震器里的油是什么油?              <避震器里面的油..叫乙压油>

希望有高手解答!

楼主:
非常感谢翼手龙90,但我的引擎是随车带的,没有说明书啊!

网友:
pipiqingqing  在 2005-2-12 12:48 AM 发表:

1。引擎燃烧后为什么有炭灰啊?

2。油针向那个方向是开,那个方向是关?

3。避震器里的油是什么油?

希望有高手解答!

首先声明哦是新兵手啊.不当之处可不要扁哦呦![1]我一惯用4;1至5;1[分析纯]加蓖麻油自配从未有积碳.[2]油针应该顺时针闭逆开.用力向油咀吹气来回调油针加深印象.[3]只知是液压油

网友:
pipiqingqing  在 2005-2-12 09:10 PM 发表:

非常感谢翼手龙90,但我的引擎是随车带的,没有说明书啊!

没有..发动机清洗炭灰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去卖摩托车配件那儿有买<清洗化油器的一个喷雾器.就像自动喷漆了.>它是一个化学拥挤..拿它来清洗发动机里面的炭灰很轻松的就可以解决了...很好用..我的发动机都是这样的清洗的。..但有的炭灰很厚..多喷点..泡一下...在用清洗化油器的喷雾器一喷就干净了...

[ Last edited by 翼手龙90 on 2005-2-13 at 00:52 ]

楼主:
清洗化油器的喷雾器我知道。从什么地方喷到发动机里面呢?

网友:
pipiqingqing  在 2005-2-16 09:31 AM 发表:

清洗化油器的喷雾器我知道。从什么地方喷到发动机里面呢?

下发动机啊......

楼主:
从喷气管行吗

网友:
不是乙压油!是液压油!!!!!

网友:
pipiqingqing  在 2005-2-12 00:48 发表:

1。引擎燃烧后为什么有炭灰啊?

2。油针向那个方向是开,那个方向是关?

3。避震器里的油是什么油?

希望有高手解答!

1.积炭是由于用素油或自配油,主要是燃烧里面的蓖麻油产生的,清洗的话可以先用煤油或WD40,再用燃油
2.油针都是顺时针关,逆时针开,富油就收小,贫油就开大
3.当然是避震油具体成分就不得而知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