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3D新机接电大桨狂转

楼主(2005-02-13):
我的ESK3D新机接电后大桨狂转,机器翻倒。。。关闭打开
遥控器
无任何反应。。新机子,根本没飞,中联断了,大桨缺了。。机头指示灯只会红、绿交替闪,不会变绿。。。

网友A:
我的经验是 遥控没有电了

网友B:
我的小神蜓也是这种现像,一接电就开始转,和遥控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C:
你看看遥控后面的倒顺开关,不晓得ESKY的是么样但我的小神艇试过一次。(尾马达不传了引起我动了倒顺开关)结果和朋友你一样,起落架废了还有桨。。。:(

楼主:
邮回销售商检查,答复是混控坏了。

网友D:
如果没有保修的话恐怕你是被蒙了,那是倒顺开关没搞对,想想你有没有动过那个开关。你想混控是不是很贵呢?要是贵,你就是被那没有良心的给蒙了

楼主(2005-04-27):
新手的代价
修混控用了100元,商家说全价380元!我只承担部分,好象我赚了!悲哀呀。。。
仔细想想,接上电源,没有反应(我不懂机器在自检),倒顺开关我动过,那么大桨狂转不奇怪了。翻倒后,混控烧了,也顺理成章。。。之后,绿灯自然不会亮了。。。
原因:我不仅是处女飞,而且处女装、处女调!
建议:没有大师在旁的新手,装机试飞前,把飞机绑牢在桌面,调好后再飞。
商家换了我的主轴联,---该换,它坏了,把坏的同飞机邮回了,我付了配件款。
我不解的是:
商家换了混控,---该换,它坏了,坏的没邮回,我付了配件款!
商家换了主轴大齿,它没坏!没邮回!我付了配件款!!
新手!无奈ING。。。

网友E:
啊!我也是!!
第一次:在换电源接头时把正负搞反了,结果烧了混控
第二次:碰了下倒顺开关,不小心飞机一下子就串上了天……结果旋翼头歪了
呵呵,难兄难弟

网友F:
我的也一样,一通电,大桨狂转,然后侧倒,尾杆断了,其它的没问题,比楼主运气要好那么一点点。

网友G:
是不是打开了3D模式?

楼主:
新手是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ESK3D说明不详也是原因,说明书中没有提及遥控的各部名称及作用,甚至3D开关什么位置是开,什么位置是关,不仅说明没有,遥控器上本身也没有,让我去猜!
希望不要再有新朋友出现类似情况了。。。,照我的建议,会好些的。

网友E:
转速
在 2005-4-28 10:37 发表:
是不是打开了3D模式?
一般不可能,因为要是接通电源时,发射机要是打到3D模式,指示灯会变红,并且机器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