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燃油问题吗??

楼主(2005-02-13):
我的机型是V230经过两次飞行我拆开我的新OS37发动机发现曲轴的那个滚珠轴承和汽缸底有点锈了真是奇怪,我的发动机买来可还没有三个月呀以前我磨车时用的是自己配的甲醇4蓖麻油1的素油
没有出现生锈的情况呀!我在前一个月换上极限15的燃油后感觉就开始产生锈斑了,听说极限燃油的润滑油是合成油,我感觉他的防锈能力还是没有蓖麻油好呀!
不知道各位对于这种情况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
看极限油里有沉积物吗?

楼主:
好象没有呀!怎么了??
对了我可以在极限燃油里面加10%的蓖麻油防锈吗??

网友:
锈蚀是硝基造成的,自配油里没有硝基,所以不会锈蚀,蓖麻油不能防锈,还会产生积碳。好的成品油里都加入了高效防腐剂(属保密配方),一般不会锈蚀。

网友:
锈蚀是硝基造成的 .

楼主:
高效防腐剂?具体什么名字呀!哪有买的?除了这种方法还有什么其它办法防锈吗?

网友:
用COOLPOWER就没事了,以前我也用极限油,后来就改用CP了。

网友:
final555  在 2005-2-13 10:46 PM 发表:

高效防腐剂?具体什么名字呀!哪有买的?除了这种方法还有什么其它办法防锈吗?

好的成品油料里添加剂除了高效防腐剂,还有清净剂,消泡剂,极压添加剂,抗磨剂,助燃剂等等,所以建议你换用好的油料。如COOLPOWER,30%的2**元,价底一点的可以用TOPPOWER,建议您到这里看看: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492082

网友:
自己兑的油也应该生锈吧。。。没拆过。。。

网友:
加了硝基吗?如果加了,你需要马上换掉后轴承,避免更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