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轴开槽

楼主(2005-02-13):
在钢轴上打孔和攻丝,无疑是非常困难的工作。我在想如果能在轴上做出一圈窄槽,由开口平卡圈卡在槽里,肯定会更简单快捷的把工件固定在轴向上,而径向上可以用其它的方法固定。
但问题是怎么做出这个槽来,如果用无齿锯等磨出来槽就会宽到至少三四MM,难以实用。后来又想要是事先把要加工槽的地方旁边用某种东西覆盖住,再在槽处滴几小滴强腐蚀剂蚀掉要加工槽处的钢,这样再经过稍许处理即可使用了。当然希望大家能找到好的抗腐蚀物和适合的强腐蚀剂。

楼主:
建议搞个重点攻关机制,就是对于关键性问题大家尽最大的努力搞定它,有时要不惜代价啊----

网友A:
对于我钳工来说,那是小儿科。

楼主:
请多多指教

网友B:
用什锦锉在开槽的地方锉一小槽,然后将轴夹在电钻上,打开电源,让轴转动,将
什锦锉放在小槽内打磨一下,搞定。

楼主:
用这法子好像加工钢轴还是很吃力啊

网友C:
有一种小砂轮片直径25MM,O。5MM宽,(他们说是牙医用的)用小电机装这玩艺可以把5MM的钢轴切断,我想钢轴转着切个槽还是问题不大,太窄的槽就不好说了,如果机加工,线切割可切0。1的槽,那就不是在家里能干得了。

网友D:
那有卖的

网友E:
人多力量大。我这里有那种打磨头卖。可以帮你搞。

楼主:
最好上个图来,一般卖打磨头的地方没有这种东西。

网友C:
一般的高速直流小电机配个铜卡头夹个切片头就可以了,也就10元左右.

网友F:
http://www.rich8.com/8/shop/spli ... artID=25&PID=25

网友G(2023-02-06):
是不是要在轴上面上个外卡簧,一般轴上加工外卡簧轴可以用角磨机上切割片磨出来(没有车床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