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JR max66adt在G2下如何使用?

楼主(2005-02-14):
听别人说是要设定成PPM模式的,可是我设置成PPM也是不行,没有反应:(

网友:
是的,G2不是太好装,要多试试,看看论坛里的旧帖

楼主:
G2安装没有问题,装完add-ons 1-3后驱动加密狗,然后再升级add-ons 4-5,运行,使用FUTABA T4VF没有问题,但用JR max66adt就不行,怎么调都不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请高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