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给恒龙的虎I坦克装电子调速器啊?

楼主(2005-02-14):
我的虎一买回来都一个多月了。
其间对它进行过多次改造,包括:
1加装防水系统,使坦克可以在高过履带的水里行驶。
2改造电动炮的HOP-UP系统,增加弹簧的扭距。使其BB弹的射程猛增,现在可以实际达到25-30M,且弹道比较稳定。
3改造炮塔的护盾,就是装正了。

现在我想给它加电调,以控制速度,不想让虎一开得象法拉利那样快。但我以前没有装过电调,不知道该怎么装,加上电调要不要更换遥控器的?应该装在哪里?我晕,不懂啊。

我有一些朋友是搞单片机的研发的,他们懂这个吗?

请高人帮我一下啊

[ Last edited by 亡灵巫师 on 2005-2-14 at 19:23 ]

网友:
装电调肯定是要换遥控器的,只有比例控制的遥控器才能配电调。

楼主:
哪里可以买到比例遥控器和接受器等电子设备?谢谢

网友:
遥控器和接收机用FUTABA的T4VF。电调要自己买。买4个10A左右的超小型双向电调。再买一个V尾混控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这些东西要花费多少钱?

网友:
亡灵巫师  在 2005-2-25 07:38 PM 发表:

谢谢.这些东西要花费多少钱?

我也不是很懂,但肯定要超过老虎本身的价格

网友(2005-08-18):
版主,在哪里能买到这些东西?大概要多少RMB?

网友:
我是北京的,哪个店比较便宜?

网友A:
电子调速器可以买 奥迪的 380 电调 价格便宜 好用 大概60-70左右,详细的改装过程 可以参考我以前做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一个遥控器的价钱就超过"虎"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调速器可以买 奥迪的 380 电调 价格便宜 好用 大概60-70左右,详细的改装过程 可以参考我以前做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有关改造过程中电子元器件的连接说明,比如电调、电机的输入电压,其他注意事项等等能否也做个说明呀?这样我们就省事儿了,嘿嘿

网友:
有几个地方要注意下的,我准备下资料。不过也不用太顾忌,问题并不重要。

网友:
4VF就要700多,好一点的FF6要1800多,再好一点的3810或9X要3000多,顶机的10X或T9Z要10000块,最顶级的14通的18000元。你的横龙虎要是400买的有点贵,我这边模型店卖320。

网友:
价钱比来比去的 有什么意思 自己喜欢就行了

网友:
cdhyob ,快的告诉我们调速器怎样加上,我的虎两个履带速度不一样,老是拐弯,没法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