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利自由飞改遥控试飞成功

楼主(2005-02-14):
看到前段时间有几位楼主改自由飞成功,深受鼓舞,趁着过年有空拿了一部尘封很久的
西西利小塞斯纳自由飞该来试试。
原配飞机重80克,拆掉原配的两节镍镉
电池
、电池座、开关组件共20克,
加入新电池+遥控+摇臂=20+35=55克,最终把重量控制在120克以内。
改装后基本数据如下:机长 40cm,翼展 54cm,重量 115~120克(弹簧称不准)。
1、动力采用130
电机
,0.2mm漆包线转子(原配转子线径 0.35mm 不行),
磷铜片电刷,大约是4520的浆,电机动力重量 20克,电流2.5A,推力约为40~50克。
2、遥控使用珍珠港的设备,拆掉启动开关后,电调连接收、
舵机
重28克左右。
3、电池用7.2V,450mAh的锂聚合物电池,仅20克。
刚进行了第一次飞行,二分之一油门可平飞,速度适中,轻巧灵活,不易摔坏,
满油门时爬升角度不超过30度。20克的小锂电超好,一点不烫。但130电机顶吃不住,
烫得厉害,还有重心偏后、动力不足、舵量过大的毛病,不过改装基本是成功的。
下一步准备把重心由1/2翼弦处移到1/3处,把电机换成天马模型的稀土130电机
(重量30克,据称8.4V时,配合5030的桨推力可达100克以上)。

网友A:
呵呵,高手,真能改!!!
有时间我也试试

网友B:
不错!我一直都想改一架,就是动力一直不知道用什么的好,130电机能不能用啊,太烫了吧!
舵机用的是什么的啊?
用自由飞原配的浆可以吗?
舵面连接用的是什么?是超小的合页还是一般的胶带?
我的是J-3和你样子的差不多,向你学习下,也准备改了玩。就是现在手头的设备不齐了,没有舵机和电调,准备过久买GWS的5.4克的舵机,电调还没有想好买什么的,是买无刷的还是有刷的,难以抉摘啊!

网友C:
改动要控制在55克真不容易阿

楼主:
1、不错!我一直都想改一架,就是动力一直不知道用什么的好,130电机能不能用啊,太烫了吧!
最好用180电机或天马模型卖的130钕铁硼电机,碳刷铁后盖,30克左右。原配的130电机不改转子(0.35mm线径)时5V下带4520桨电流高达6A,电机很快发烫并传出糊味,改0.2mm细漆包线转子后,5V带桨电流2.3A,抓在手中运转2分钟并不烫,但装在飞机中泡沫保温性好,中油门飞5分钟电机就烫得手不能摸。电机寿命不能持久。准备下一步在电机和飞机上打散热孔,或换电机试试。
2、舵机用的是什么的啊?
我用的珍珠港的设备是接收连两个舵机在一起的,电调(拆掉启动开关)+接收+舵机=28克,如果你用GWS的5.4克的舵机,4.4克的接收,连线5克的电调,重量应该可以控制在20克以下。
3、用自由飞原配的浆可以吗?
电流和推力稍微会小一点点,不要紧。
4、舵面连接用的是什么?是超小的合页还是一般的胶带?
舵面用普通的透明胶带粘起来,只粘一边,活动面和固定面间留一条小小的缝隙以便于舵面活动。拉杆用碳纤棒,两端用大头针弯成Z形或L形弯,用热缩套管加502胶水固定,舵角是在银行的塑料卡上剪一节弯制而成的。
5、3.6V 450mAh的锂聚合物电池两节仅重20克,是我在电子市场买的二手货,单节短路电流可达8A以上,驱动电机一点都不烫。(台湾的电模论坛上认为锂聚合物电池容量越小越能支持10C放电,似乎真是这样?)。与之相比,我手中6V300mAh的镍镉电池重达50克,我认为电池是减重的关键。

网友D:
不错,这很好改,不是什么新闻,不过顶你!!
~~~~~~~~~~~~~~~~~~~~~~~~~~~~~~~~~~~~~~~~~~~~~~~~~~~~~~~~~~~~~~~~~~~~~~~~~~~~~~~~~~~~
TCL6-10C聚合物锂电专卖。适合各种电动飞机,欢迎购买!联系电话0710-3181306,13972273990,成松廷
[ Last edited by cst on 2005-2-15 at 14:35 ]

网友D:
不错,这很好改,不是什么新闻,不过顶你!!
~~~~~~~~~~~~~~~~~~~~~~~~~~~~~~~~~~~~~~~~~~~~~~~~~~~~~~~~~~~~~~~~~~~~~~~~~~~~~~~~~~~~
TCL6-10C聚合物锂电专卖。适合各种电动飞机,欢迎购买!联系电话0710-3181306,13972273990,成松廷
[ Last edited by cst on 2005-2-15 at 14:36 ]

网友B:
shenjq,谢谢哦!回答的够详细,看样子又是一个值得交往的热心人哦!加我的QQ吧,以后多联系!有啥子不明白的还要问你啊!250032601